新手求助模拟器接线方法

楼主(2009-09-08):
如题,我的控是6EXHP,我直接用一条音频线(就是图中最左边所示的那个音频线)插到控的线上,然后然后另一头接在电脑上,可是无论接到MIC口还是LINE IN口,打开PPJOY上半部分的那些调节滑块都不停的跳动,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我这样接对不对,麻烦高手给指点下如何

网友A:
这个不懂。
用真控玩模拟还真麻烦的,还好我用便宜模拟控也蛮好的。

楼主:
唉 没人回答 只有回去接着试啦

网友B:
不行买个狗吧,省事多了。
实话实说,现在大部分控,直接用esky那个30来块的狗,换个接头就能飞G4.5了。我就是这么弄得。

网友C: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些,比如说型号(最好有淘宝链接)以及如何改装,怎样上机,谢谢!!!

网友D:
把话筒拔了。
建议最好买套线吧。我这XTR的一套线才28块钱……用得着折腾吗?

网友E(2009-11-01):
花30块钱少点麻烦,我也觉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