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飞的单桨,究竟买什么好呢?想听听大家意见

楼主(2009-09-08):
室外一直飞450,四面悬停,8字大小快慢航线也能凑合了。但痒痒想在屋里飞单桨航线,看到4#3和4G3,究竟哪个更合适呢?稳定最重要,灵活不灵活倒无所谓。
不过lama就算了,快飞吐了都。。。。
身边都是飞450或者更大的飞机了,没人飞小单桨,所以小弟在这儿诚信征求一下各位大大的意见。拜谢各位咯。

网友A:
4#3b双无刷,最近出了个新的好像交什么cb100,你去华的网站看看,跟4#3b一样大,副翼改了估计跟九鹰差不多了。。。4#3玩好了很稳的,我lama直接上的,现在就差把螺旋桨倒装倒飞了。4G3听说普通人是无法3d的

楼主:
赫赫,回楼上,我连450都不会3d呢,刚能凑合航线。看来还是得4#3了?cb100我在tb上没找到,好像还没卖的呢

网友:
4G3换木浆会很稳,起飞时很飘,4#3b也飘,一定要双无刷,尾碳刷的话锁尾效果绝对不好,偶是玩4G3滴~

网友:
补充下,4G3要稳,必须调到很细,要用拆解调试的方法,拉杆要调的很精确~

网友B:
4G3,4G6据说都很难3D,虽然设计为6通3D机。
所以还是玩4#3B吧。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
因为都是小JJ,很飘吧~

网友C:
楼主又要稳定又不要喇嘛,不知道九鹰的218A能不能让楼主满意

网友D:
218很好啊,新手会喜欢,但楼主是老手了,可能会觉得太肉了

网友E:
九鹰的218A,又灵活又稳定。

楼主:
嗯,查到218A了,就是将近600的价格,买个单桨lama回来。。。老觉得有点。。。
不过还是想考虑考虑

网友F:
还是双无刷的4#3比较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