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用6EXHP玩XTR模拟器效准不了怎么回事呀

楼主(2009-09-08):
6EXHP PPM模式调完 控制杆中立 然后效准 123通道都是 1.6脉冲 微调到最大也调不到1.5
一飞就翻
怎么回事啊 哪个哥哥帮帮忙555555555

网友A:
按了F4飞机原地会不会翻?如果在原地只是大桨在转,你动了遥控再翻的话是你的技术问题了

网友B:
不会啊
一飞就侧翻是正常的么?
只给油门就侧倒
不左倒就右倒 那是正常的现象么?
s我是 LZ

网友C:
通道对应了没。。。

网友D:
可能通道没调对.

网友B:
对了啊 4 2 1 3

网友E:
我用T6C玩儿XTR也有这个问题,切换成4通道模式就正常... 观察通道状态,我总觉得是混控的问题

网友F:
换个简单的飞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