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锂电充电器 帮帮忙

楼主(2009-09-08):
请问这种充电锂电充电器可以自己DIY平衡充吗?自己拿回来串联电源,然后把每个输出焊在4S的平衡口上~!请问可以吗?买4个回来DIY可以吗?2A的充电电流会不会影响里聚合物电池的寿命?充电速度怎么样?

网友:
2A大了,  可以用像手机充电器串起来,  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
手机的充电器电流就行,2A对每个单体的电流太大了!

楼主:
用手机充电器的DIY平衡充,太慢了,充一次点要2个多小时~!如果用1.2A的4.2V充电器充锂电~!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准备用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f77cc7.htm?cm_cat=0充电器DIY平衡充,1.2A充电的速度基本上可以1个多小时充满~!不知道可否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充电器的DIY平衡充,太慢了,充一次点要2个多小时~!如果用1.2A的4.2V充电器充锂电~!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准备用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b727f0f159e55b28071fc6215f77cc7.htm?c ...
完全可行,偶就用这个DIY了好几个3S平衡充。不过这个东东的充电精度不是很高,充满后不能单独停止充电。如果有兴趣,可加我QQ(69383181)咱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