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9257 悬停时慢慢右飘

楼主(2009-09-08):
飞跃 450 + gy520+9257 + dsx7 感度 85% 悬停时慢慢右飘,无论怎么调,都是有一点点的向右飘,不多,悬停15秒大概5度左右,能感觉尾巴向右偏了一点。在非锁定模式调成不飘或者是滑块调成物理的中立点位置,切到锁定模式时情况都是一样,一点区别都没有,慢慢右飘。请问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
肯定是你的尾舵机中立点位置没有调好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感觉上和中立点关系不大,因为无论把中立点放在什么位置,切到锁尾模后,情况都是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A:
你先非锁尾模式下 调到尾巴不动  在打锁尾模式  看还飘不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非锁尾模式下 调到尾巴不动  在打锁尾模式  看还飘不飘

试过了,在非锁尾模式下 调好不动后,切到锁尾时情况一样,慢慢飘。

网友:
把520给我出了,我来结决

网友:
楼下继续

网友:
520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难到是传说中的温飘

网友:
把尾舵机往后稍稍移动一点点 试试..

网友:
看看尾推有虚位没,我的以前也飘,换了双推好多了!~~

网友:
我的不飄喎,還想入多個在泰世200機上用.

网友:
能不能是JR 遥控器 和 FUTABA电子设备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2010-01-18):
最佳配置,我也是这种配置,效果很好!!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看是不是有震动,陀螺仪加双层双面胶试试

网友(2010-11-27):
 我的也是 520+9257不过快递还没到哦~呵呵

网友B:
15秒飘5度也叫飘啊,你飞直升机本来就是需要手去修正的,

尾巴调整不在于飘,在于正逆自旋速度一样

我试过非锁尾好的再去飞,那样你自己试看看那个尾滑块到底在什么位子,正逆自旋还能速度一样不

网友:
我的也是GY520+S9257,刚开始悬停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漂,不过反复上电断电几次后就不会漂了,现在悬停基本上2分钟下来都不会感觉到尾巴角度有变化,只是在急速推油门的时候尾巴有小幅摆动,不过尾巴的指向几乎还是不漂的,感觉很满意。比401与9257的组合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秒飘5度也叫飘啊,你飞直升机本来就是需要手去修正的,

尾巴调整不在于飘,在于正逆自旋速度一样

我试过非锁尾好的再去飞,那样你自己试看看那个尾滑块到底在什么位子,正逆自旋还能速度一样不
学习了

网友:
锁尾模式下和中立点有什么关系?个人认为没关系

网友:
看来要找个高手来调试

网友:
对GY520来说什么中立点根本不重要,  漂的很少的话其实不用调也可以,
真要调的话,应该尽量减少震动, 不是去搞被动隔震, 而是减少飞机的主动震动,
这个可以通过观察GY520的指示灯来判断,如果飞行中指示灯狂闪,说明震动大了
阳台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人家的GY520在悬停时指示灯只是偶尔闪几下,
我通过努力排震已经接近阳台侠的效果,不但看不出漂,感度也再上了5点,锁得很硬

网友(2011-02-21):
对GY520来说什么中立点根本不重要,  漂的很少的话其实不用调也可以,
真要调的话,应该尽量减少震动, 不是去搞被动隔震, 而是减少飞机的主动震动,
这个可以通过观察GY520的指示灯来判断,如果飞行中指示灯狂闪,说明震动大了
阳台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人家的GY520在悬停时指示灯只是偶尔闪几下,
我通过努力排震已经接近阳台侠的效果,不但看不出漂,感度也再上了5点,锁得很硬
上将就是上将啊~!!!!!!-------这个可以通过观察GY520的指示灯来判断,如果飞行中指示灯狂闪,说明震动大了,这个我又学习了,似乎可以用这种方法,试试JJ震动给陀螺仪的影响!不过,白天 ,光线强,看不到520的灯闪,哎。。。。

网友:
你的遥控器开启了螺距混控

网友:
搞好尾锁中立点和陀螺仪安放的位置不给太大震动基本ok了

网友:
520+9257那可是好DD呀,这样的飘法我也飞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