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子高手 遥控器的PPM 输出 有毛刺

楼主(2009-09-08):
天地飞 6A PPM 输出口的信号,用示波器看波形 非常好。
接到 74HC00 上 (一个与非门的两个输入做并联,当反相器用),发现输出有很多毛刺,
后来 用示波器看 该与非门的 输入端,发现也有很多毛刺,
难道该数字信号,带负载能力不强??
用什么方法去掉那些毛刺呢??
谢谢 大家

网友A:
如果你只是想:看波形不要毛刺,,,很简单::
————你把:发射机的“晶体”取下来,就OK!!
还特省电,,玩电脑模拟的时候还能减少无线电辐射 !
有益健康哦! !

网友B:
晕,PPM本来就是模拟音频信号,PCM才是数字的。。。。。。
再说不管是数字还是模拟信号都是不是用来带负载的,常识。。。。。
至于毛刺,同LS,若不行,可加一一施密特反相器,利用其延迟可以去抖

楼主:
caosix2
我已经把 晶体取下来了
fenghuolun8002
与非门 不能增加驱动能力吗?

网友C:
楼主上图啊。示波器的图。

网友D:
直接用就行了,反相干什么呢?

网友E:
TTL与非门电路的未用的输入端需要接地,否则会出现许多未知的情况,建议LZ再次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