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聚合物电池,最大充电电流多少

楼主(2009-09-08):
请问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电流最大多少?就是一般的11.1V 2200毫安的 3S锂电~!

楼主:
好的~!谢谢LS几位~!

网友:
老师告之最大2A,周围的模友都是1.5A,2200mAh11.1V通常100分钟左右

网友:
国家标准规定:锂聚充电电流最大为1C,相应2200MAH的充电最大电流为2.2A

网友:
最好就是1C,但是平时不急的时候建议还是1A以下

网友:
我一般0.4A

网友A:
便宜货就规矩点,正经30C 以上的 10A 充没问题。

网友B:
我也用11A充电,那个爽啊

网友:
什么牌子的锂聚可以用10A充电啊?

楼主:
都是猛人~!我只用1.3A的冲~!

网友:
都是猛人~!我只用2A的冲~!

网友:
最大用过4a的,11.1v 22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货就规矩点,正经30C 以上的 10A 充没问题。

牛人啊。这样充过几回了?容量有没有下降,内阻有没有变化(是否还是那么爆)?具体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电池。具体一点,给大家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11A充电,那个爽啊

磷酸锂铁的还是锂聚的?如果是锂聚的参加楼上的问题。

楼主:
锂聚合物电池也用4A充,什么牌子的电池?这么厉害?

网友:
我用2a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