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9650

楼主(2009-09-09):
请问S9650和S9257锁尾哪个好?

网友A:
都不错.
俩款都是450用来锁尾的不错的选折.但9650属于力矩型的,在一些极限状态下缩尾性能好与9257.9257属于速度型的.一般飞行时响应速度更快.总得来说差距不大.事实上9650/9257几乎完全一样,只是里面俩颗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