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电调正负极问题

楼主(2009-09-09):
我淘的215的电调已没有正负极标识了,不知道正负极。上网搜索却发现了矛盾。一幅图是sjm网站上30A电调说明截图,一副是模友上传的215电调图片。但两幅图中黑线的正负极是相反的,到底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都把我弄糊涂了。请模友们帮忙。谢谢

网友:
我是按线的颜色的,红接正,黑接负

网友:
第2张图,貌似线焊反了,你看电调的标识,焊黑线的那头是红点,里面一个+号。
                                                                              焊红线那头    是黑点, 里面        -号。

网友:
要么贴纸印错了。。。。
总之很麻烦,也许新版的电路变了也说不准。不过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一下即可

和舵机信号线里的黑线相通的必然是电池负极。

楼主:
有一点不明白,舵机信号线与电调连接吗?是不是指的是电调上给接收机供电的那条线?我用万能表电阻挡测量了电调黑线和给接收机供电三条线中的黑线,它们间没有读数,而电调上的红线与之有读数,是不是可以说电调上的黑线是正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不明白,舵机信号线与电调连接吗?是不是指的是电调上给接收机供电的那条线?我用万能表电阻挡测量了电调黑线和给接收机供电三条线中的黑线,它们间没有读数,而电调上的红线与之有读数,是不是可以说电调上的 ...

215的电调这个是已知问题,贴纸印反了。

电调可以通过内部的BEC给接收机和其他设备供电。红线正极,黑线负极,黄线或者白线是信号。

接收机的所有插口第二脚(从上向下看)都是并联,接正极,第三脚全都并联,接负极。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帮助!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这厂家也太荒唐了吧 !

网友A:
现在的 电调还有 这个问题 ?我的 怎么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 电调还有 这个问题 ?我的 怎么是对的。,,,

LZ可能买的是二手机

网友:
是这样。。。看上去 挺新的

楼主:
电调的图是借用别人的,应该是新的。我的是旧的,上面没有贴纸了,所以正负极高不清楚。

网友:
我的电调貌似坏了 油门0的时候会转100的时候也会转。。。明天去买个ztw的试试

网友:
俄 我搞错了,反复测试,还是接收处问题 不是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