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以机头为前,左边、右边和后边的舵机哪个是升降、副翼和螺距舵机?

楼主(2009-09-09):
还要请教:215以机头为前,左边、右边和后边的舵机哪个是升降、副翼和螺距舵机?谢谢

网友:
从上往下看,一般左前接一号通道,右前接六号通道,后方接二号通道,假设你用的是Futaba模式的接收机。

网友A:
我也准备装180。。。十字盘上的舵机位置,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装180。。。十字盘上的舵机位置,是这样吗?

如果你用的是微电脑控,配置的灵活余地要大一点,因为有很多地方都能设置反向。不然的话自己多试几次也就知道了,反正就是拔、插插头嘛。

网友:
前上方舵机 - 副翼,接ALE
前下方舵机 - 螺距,接PIT
后方舵机  -  升降,接ELE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帮助!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B:
只要ELE不错,前面两个舵机可以混放,只要在控上设正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ELE不错,前面两个舵机可以混放,只要在控上设正反就行了。

原来如此,明白了,谢谢

网友:
好象215升降的那根舵机拉杆没办法装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