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驱动轮转速是多少?有可以直接驱动轮的减速电机吗、 ...
坦克驱动轮转速是多少?有可以直接驱动轮的减速电机吗、?

楼主(2009-09-09):
用
电机
驱动的坦克,如何达到驱动轮适宜的转速?有没有电机直接驱动轮的减速电机?
另外,怎么控制电机驱动坦克的行进速度?

网友A:
最好是经过减速齿轮减速,不然电机负载过大,很容易烧了,至于怎么样达到合适的转速,最好的办法是找个有坦克的人,去计算一下电机和主动轮的速度比,电机的速度都是由电调控制的

网友B:
我测试过恒龙的tiger I 转速380-400rpm,这个是驱动轮悬空时的转速,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