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那个半截电池指示的功能有实用吗

楼主(2009-09-09):
UN-A6屏幕上半截
电池
的那个功能具体到A123,以及LIPO电池上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当设为半截电池时,只会充到3.85V 即停止, 是保存电池的电压!

楼主:
那么,我直接设定充电3.85V,和这个半截电池
有区别吗
如果是A123,半截电池是多少截止?
如果我直接设定了
有区别吗

网友B:
与直接设定是一样的

网友C:
怎么我饿是冲到3.86V啊

楼主:
UN在学习微软啊
键盘ctrl+c和鼠标复制是一样的丫

网友D:
保存电池就是要用这个功能,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