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00esp点头

楼主(2009-09-09):
为什么500esp点头 螺距也没有问题,而且转数也很高,但就是点头,请有经历的朋友帮忙

网友A:
横轴垫圈建议用灰色的,建议楼主检查尾传动杆轴承位置,剩下的就是油门和螺距的配合了

网友B:
飞机点头最大的可能是动力不足,造成悬停时螺距过大.检查吧!

网友C:
给横轴垫圈抹点润滑油,将横轴螺丝打螺丝胶上到紧固而不要过紧!再试试。。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像大部分亚托500ESP都有这个问题!
我和我朋友的都有这个问题!
五点油门曲线,第三点悬停油门:70%!五点螺矩曲线,第三点悬停螺矩:5。

网友E(2009-10-14):
仔细做大桨和副翼平衡

网友F:
一、转速和螺距配合不对。
二、大桨拧得太紧了(这个问题要注意的),大桨拧紧后要用手能折起来。
三、一般500的飞机,螺距第三点设到4。5度,邮门到75-78会比较好。
以上三点做好了,保证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G:
装好2个浆夹检查下是否2边一样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