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悬停时老是莫名其妙的掉高度。。

楼主(2009-09-09):
esky 0406A 遥控器,无论真机还是模拟器。。。悬停总是莫名其妙自动掉高度,怀疑控的电位器是不是有问题。。。有那位遇到此类现象?如何处理的?不要吝啬哦。。

网友:
也许控挂了~~~~~~

网友:
esky 控的电位器质量很差,用久了很易磨损,出现跳舵现象。找相同阻值相同行程的电位器替换即可~

楼主:
eksy 0406A 遥控器质量不是一般的差,才买了3个月,刚才把电位器拆开,酒精伺候,电吹风吹干。。。。模拟器上玩了一下。。。问题解决了

网友:
接触不良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eksy 0406A 遥控器质量不是一般的差,才买了3个月,刚才把电位器拆开,酒精伺候,电吹风吹干。。。。模拟器上玩了一下。。。问题解决了

我也不得不说下 0406A的右摇杆的副翼和升降的电位器不好了,用6个月了。我也拆开了酒精搽了下。暂时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