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自动掉高度的问题?

楼主(2009-09-09):
esky 0406A
遥控器
,无论真机还是
模拟器
。。。悬停总是莫名其妙自动掉高度,怀疑控的电位器是不是有问题。。。有那位遇到此类现象?如何处理的?不要吝啬哦。。

网友A:
晕!都没人给你出注意!我给个好点的吧!都换了!问题就。。。。。。。

网友B: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有时会一下飞得很高,松一点油,就突然掉高度厉害
电位器问题,换个吧
在模拟器里,把别的电位器插头插在油门插头上,看看还有这问题不?如果没问题就说明电位器坏了

楼主:
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拆了电位器。。。用酒精清洗。。电吹风吹干。。。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C:
电位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