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四合一问题,求助

楼主(2009-09-09):
接收机,发射机
电池
都满电的情况下
油门推到70%左右的时候,四合一信号灯变成红色
而且油门最大情况下,飞机距离地面2米左右
求助,求解
还有谁玩ESKY E004,加个QQ,一起探讨
QQ:848105

网友A:
其实,,你就是把,两个主电动机,的接线全部拆下!!!推油门到85%的位置,,红灯还是会亮!!
哈哈,,电动机都不转动,电压肯定是足够的,,红灯照样要亮,,,所以你的情况可以不管它!!
照样飞,,只不过红灯亮了,,就得提醒自己了,,,而已...

网友B:
欢迎加入我的QQ,与你一起探讨

网友B:
欢迎加入我的QQ 754946422 与你一起探讨

网友C:
我也玩004的,这是我新建的Q群5294882,欢迎嘉入

网友D:
飞机距离地面2米左右
怕什么,照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