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3.5视角调整。

楼主(2009-09-09):
各位前辈,小弟是菜鸟遇到个问题还望前辈们能出手相助。
g3.5是支持视角调整的,一般按c键可以切换。
菜单里面也有视角调整的选项。
我遇到的问题是:无法切换。按c键没有用。看菜单里面视角调整是虚的,无法选择。
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不是换Z吗。
自动,手动,保持地面。

网友A:
需要选特定的一张地图才能用C键,可以转成飞行员视角!!那张图里面有很多个障碍,有圆型的圈,方型的门等,忘了叫什么了,你找一下就可以了.不是所有图都可以换视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选特定的一张地图才能用C键,可以转成飞行员视角!!那张图里面有很多个障碍,有圆型的圈,方型的门等,忘了叫什么了,你找一下就可以了.不是所有图都可以换视角的

谢谢,我回家试试!好像有映像有你说的“有很多个障碍,有圆型的圈,方型的门等”的飞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选特定的一张地图才能用C键,可以转成飞行员视角!!那张图里面有很多个障碍,有圆型的圈,方型的门等,忘了叫什么了,你找一下就可以了.不是所有图都可以换视角的

昨天回去试了试。哈哈,就是 lingxing 所说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