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ESKYLAMA遥控不了

楼主(2009-09-09):
求救!我的ESKY LAMAV4遥控不了,
遥控器
不能控制电直,检查遥控器在电脑里仍可以控制飞机,马达也是好的,各位知道问题出在哪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四合一坏了?

网友B:
原帖由
卡螺丝
于 2009-9-9 15:54 发表
求救!我的ESKY LAMAV4遥控不了,遥控器不能控制电直,检查遥控器在电脑里仍可以控制飞机,马达也是好的,各位知道问题出在哪吗?先谢谢了 [/quot]
首先,你确定了控是好的。
但是,出现问题的原因你并没有说清楚。
是不是4IN1电源反接过了?是不是坠机后没有及时关闭油门?是不是被人动了控上的倒置开关?是不是控里的电池的电能被耗尽了?是不是晶体被拔掉了、装错了或被摔过了?……
那么,接下来你该确定接收板是不是好的了。确定方法是:开控、飞机加电,看舵机能否按指令动作。
能,那么基本上就是混控板的问题了——通常是烧了MOSFET驱动管。解决方法:更换驱动管!
不能,那么很有可能是烧毁了相关的PCB的走线或相关的电子元件。如CX1117-5.0等……解决办法:慢慢地、仔细地查出损坏的元件后予以更换!

网友C:
先自己确(认)ren之前,是否摔过机。?。
在俺这里倒比较好办:————:重庆。
————有频谱分析仪看发射机输出,
————有示波器看接收机的输出。直接判断。
楼上说的那些条:晶体:是不是接触不良!!
——确ren,,怎么就确(认)——论坛有毛病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给我提供的方式,尤其感谢(藤椅)
我回家又查了下:开控、飞机加电,舵机能动,但好象动的不流畅,只有一只在动,而且也动的幅度不是很大,像是没电一样(电池是充满电的)。
这样子的问题我该怎么修呢。想自己动手,顺便学习下简单的维修。
麻烦各位给想想办法了,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
否定4IN1电源反接过了;以前有过坠机后没有及时关闭油门,但请专人修过了;控上的倒置开关在哪? 否定控里的电池的电能被耗尽了;否定晶体被拔掉了、装错了或被摔过了;
情况就这些了

楼主:
藤椅 原来就是大家尊称的黑人大哥啊

网友B:
楼主:你能给个联系方法吗?QQ也行啊……
我想详细地了解一下有关你的模型的情况,也好有针对地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