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可以充7.2A 的干电池吗?

楼主(2009-09-09):
表达错误,不好意。请问B6可以充7.2A/时的电瓶吗?

网友:
请教7.2A的干电池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干电池和7.2A,搭不上关系吧。

网友:
没见过可以充电的干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达错误,不好意。请问B6可以充7.2A/时的电瓶吗?

可以的,B6里面有一项是专门冲铅蓄电池的(Pb),电压别设置错了。
你的电瓶容量7.2AH,充电用1A就可以,再大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