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 这两个晶体有什么区别 谢谢

楼主(2009-09-09):
请教模友 我的设备是FUTABA9ZH  WC2    接收机是R149DP   其中有个晶体不能用在R149DP上 是不是二次变频的缘故   谢谢

网友A:
写有dual字样的为二次变频晶体,R149DP才可以用,R149DP中的字母D就是二次变频接收机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有dual字样的为二次变频晶体,R149DP才可以用,R149DP中的字母D就是二次变频接收机的意思。

 多谢朋友

网友:
一个是2次变频的,可以用在149DP上 另外一个不是2次变频不能用

网友:
太感谢楼主,我正为这事郁闷呢。的确是二次变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