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实测才是王道,看我对比LiPo用老鹰树记录的结果!

楼主(2009-09-09):
最近坛里A123火极了!出于对电池寿命的考量30多元一颗的价格入了所谓全新的5星A123(容量2350以上)电池12只,外带150W烙铁(烙铁实在好用,建议焊接T头和莲花头用它,以前用吹焊效果不如它)。
电池实白皮的,组好后948.4g重,和我的4500mAH 10S Lipo重量差不多(1038.5g)。

一、容量和重量关系

实际电压也差不多等同于10S Lipo:43V,一带负载就降到41V多,说明3.5V以上没什么容量。实际可放电2060mAH以上(到2.9V),而略重的Lipo放电到3.7V却有3360mAH。

二、内阻和20C放电完成后温度

放电到40A时有高达4.5V的压降,等同于180W的自身功耗,相比较我的Lipo:6S 3000mAH(3.7V能放出2200mAH电力,应该算和他同样级别)和10S 4500mAH在40A的压降都是1V以内。放完电后,我用红外测温计测试A123电池外壳温度为57度。

结论,飞机这玩意越轻越好,反正我是不会拿它上天的,正好对手头几个电动工具的电池容量不太满意,用它外接线替换算了。

下面是我记录仪测试结果,前面是Lipo

网友:
A123电池就是便宜才会受到模友的喜欢,若是lipo价格比他要低怎么还会有人用呢?

楼主:
标注一点,不要怀疑我的焊接能力,全部用1mm的铜片双面加焊锡,线是用的比我LiPO还粗的12号硅胶线,头是一样的6mm莲花头,放完电后是电池烫,接头和我有意延长的铜片没有温度,通过电流没问题。
4.5V压降差不多等于每节电池在40A放电的情况下11毫欧(40A放电和断流后电压差/电流/10S),和B货LiPo差不多。或者是我拿来对比的LiPo性能太好了,才2.5毫欧!干脆以后我卖电池算了:)

楼主:
下期节目预告:低电压版电调改高电压版(mos管已经找官方定购了)

网友A:
无可否认锂聚的内阻会更少,但lz的对比有失公平。40A电流对a123来说有20c,对4050mah的锂聚来说只有10c

网友:
期待下期节目,我觉得A123主要是看中它的耐过放功能。

网友:
不知道说的什么

网友B:
没人说A123比LIPO暴.A123的长处在耐过放,可快速充,便宜,好象我飞600E,12元一个A123,12S才144元,现在已经飞了接近30个起落了,容量没见多大变化,这个飞行成本就极低了,A123我都用了大半年了,1X3S用来飞450,2X3S用来飞500,4X3S用来飞600,A123带来大电直的春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可否认锂聚的内阻会更少,但lz的对比有失公平。40A电流对a123来说有20c,对4050mah的锂聚来说只有10c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但考虑到实用,应该用差不多重量和电压的电池来比较。此外我6S 3000mAH的记得测试内阻结果也差不多。

网友:
 A123的优势在于拆机的便宜,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注一点,不要怀疑我的焊接能力,全部用1mm的铜片双面加焊锡,线是用的比我LiPO还粗的12号硅胶线,头是一样的6mm莲花头,放完电后是电池烫,接头和我有意延长的铜片没有温度,通过电流没问题。

一点也不怀疑,呵呵。但如能展示一下实物图片,让我等欣赏一下,岂不更好。

网友:
LZ 的实测结论跟我的测试结果一样: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199213&highlight=

PS: 我的测试是用 8S2P A123(4600mAh)  vs. 6S2P LiPo(5200mAh)
A123 带负载压降非常厉害。它的优点可能在安全性和实惠,而不是性能。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人说A123比LIPO暴.A123的长处在耐过放,可快速充,便宜,好象我飞600E,12元一个A123,12S才144元,现在已经飞了接近30个起落了,容量没见多大变化,这个飞行成本就极低了,A123我都用了大半年了,1X3S用来飞450,2X3S用来飞5 ...

能否透露一下4x3S怎么实现的?全都用转接头会不会电阻太大?

网友D:
怎么可以拿2300MAH 跟 4500MAH的比  太偏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透露一下4x3S怎么实现的?全都用转接头会不会电阻太大?
我是直接上12S,没有并联,3*4也很简单,铜片横向并联,纵向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以拿2300MAH 跟 4500MAH的比  太偏心了吧
当然同重比较啊,难道我用12S2P来和10S LoPo比啊,那A123全重就1.9Kg了。

网友E:
A123有他的特性的,用A123不要按照哩电的模式去动力搭配,

毫无疑问,同重下A123性能能是达不到哩聚合物电池的效果的.不是说他放电不行,电压低是主要原因.哩聚合物有效放电电压大概在4.0开始的.A123是3.5.单颗低0.5V,一组6S的便低了3V.所以一般使用A123替换哩聚合物我们需要比哩电多一节或者多几节,或者同样节数时搭配高KV的马达.至于说到压降和容量,A123从加负载后1分钟左右直到最后,他的电压几乎是直的.最好的FLIGHTPOWER或者TP哩电也达不到这个性能,电压均衡的好处玩电动的都清楚,动力输出很均衡和稳定.至于容量,A123标称2300MAH可以放出2200MAH来.而标称2200MAH的哩电只能放出1200来(再放便很容易过放).这是A123的优势,毫无疑问在这些方面哩电同样远达不到A123的效果的,还有A123长寿命,耐用,充电可以做到20分钟一组(3C).这些哩电暂时也难望其背.当然,我们不是来争论A123和哩电谁好谁坏.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它的特性,并且根据他的特性来合理搭配动力组.事实上使用A123时电压应该取它重载荷时的电压去计算大桨转速.而不是他的空载电压.A123从原先的工具用的电池逐渐涉及到航模领域.必然有它的优势的.暂时撇开这些数据不谈,450,500,600这几大主流级别的直机都有效果很好的使用实例.

网友:
有心力顶123 就电池商劲推价格

网友:
a123电池的充电器,不知道用哪个好,天车F6还是IMAX b8,用哪个??还是用un的?

网友:
大多数充电器已经支持a123 b6 b8都可以充

网友:
支持A123~~~起码可以让lipo便宜些~嘿嘿

网友:
哪个都不支持 商家玩命造价格~唉

网友:
实测的基础是同重 比较新颖的观点

这个就就....

我们还是想看看楼主的焊接水平怎么样

应该说点焊是更稳妥和可靠的方式吧

一般焊接个体差异太大了

楼主:
周末回,到时照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至于说到压降和容量,A123从加负载后1分钟左右直到最后,他的电压几乎是直的.最好的FLIGHTPOWER或者TP哩电也达不到这个性能,

直的??

哦,明白您意思了。对,放电平台是直的,前提是负载千万别变化,否则轻易跌去1/3 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于容量,A123标称2300MAH可以放出2200MAH来.而标称2200MAH的哩电只能放出1200来(再放便很容易过放)

2200MAH的哩电只能放出1200来那是B货电芯吧?或者你的感觉?我都是拿数据说话的,LiPo在安全电压以上能放出70%以上的电力。

网友(2009-10-22):
A123取代不了Lipo    但是作为练习用电池  完全可以考虑

450上大家察觉不出什么来

500的差异就很明显,
良好的经济性,即便买炒得最热的123价格也还好
耐放性,300-400一块的电池,你不想因为几次失误就搞得疲软了吧,也不用担心没有开计时器吧
存放性,不用像Lipo那样小心存放,尤其是一周一飞的同志们,万一哪天满电存放呢? 哈哈  损失大大的

但是,作为已经有基础的高手,或者要求进阶的初学者,追求暴力或者更加完美的性能,那么Lipo还是王道

网友:
我4S~6S3块电池用UN A6充满后一直没时间出门去放,满电存放了近2月.看了楼上的贴子吓出一身冷汗,感紧找来测量---平安无事
对稍有锂电使用常识的人来说?锂电真像传说那样脆弱吗?

网友:
确实没那么脆弱,最脆弱得东西都在保险柜里面

网友F:
A123如果还是几个月前12元-15元一块的话,还是有市场的,如今已经被抄到30元一节,可以说一点性价比都没有,还不如多加几块钱用LIPO,

网友:
楼主这个评测好像有些原理上的错误思维

很多基准都不一样,就开始比较,就好比SUV在同重下比较跑车

网友:
现在的A123确实有点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A123如果还是几个月前12元-15元一块的话,还是有市场的,如今已经被抄到30元一节,可以说一点性价比都没有,还不如多加几块钱用LIPO,

支持!!!现在A123越来越贵了,相比之下,锂电价格越来越低,我决定,进锂电,放弃A123!!!飞大电直的话,压降是很危险的,摔一次都够买N节锂电了!!

网友:
感觉LZ的测试有以下几个问题:
1.容量差异,前面的XD已经说了。
2.放电平台不对等,10S锂聚电压只有38V,单体电压为3.8V,12S铁锂电压为41.5V,单体电压为3.45。说明LZ用最佳放电状态的锂聚和刚充满的铁锂做对比,此时铁锂不在最佳放电状态(电压是虚的,没有放电能力;铁锂可以冲到5V,12S就有60V,按LZ的方法压降可能有20V呢)。
3.测试方法应改为保持15A放电的情况下加入电流脉冲,将电流升高至40A,然后计算△U/△I。锂聚和铁锂放电特性不一样哟。见下图,铁锂放电时开始很陡,而LZ用0-40A的脉冲来测试,正中铁锂的弊端。

网友:
LS请参考#25楼的实测曲线,120A放电,8S2P A123.
更多测试在这里,或许能看出点A123跟LiPo的差距: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199213&highlight=

网友G:
看了链接贴,情况如下:
锂聚:从1627.1秒至1627.4秒,电流从40A变化到118A,电压从21.5V变化到19.3V,电流在0.3秒内变化78A,电压变化2.2V,△U/△I=0.028
铁锂:从646.2秒至648.9秒,电流从40A变化到120A,电压从22.3V变化到18V,电流在2.7秒内变化80A,电压变化4.3V,△U/△I=0.053
从△U/△I值看锂聚好于铁锂,但有几个问题需强调:
1.放电时间不一样,锂聚时间只有0.3秒,而铁锂有2.7秒,电池的碎发放电能力高于持续放电能力哟。
2.放电容量不一样,整个放电过程都差不多是200秒,但锂聚只放了1963毫安时的容量,而铁锂放了3784毫安时的容量,两者相差接近一倍,即锂聚还有电,铁锂块没电了。
3.电池容量不一样,当然差别不大。
4.铁锂是8S,锂聚是6S,铁锂内阻已增加25%了。
综合以上情况,铁锂和锂聚因该差别不大,且铁锂大电流放电比锂聚强。建议将铁锂551秒左右第一个120A放电峰的曲线放大出来看看。
纯理论探讨哈,我没用过铁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链接贴,情况如下:
锂聚:从1627.1秒至1627.4秒,电流从40A变化到118A,电压从21.5V变化到19.3V,电流在0.3秒内变化78A,电压变化2.2V,△U/△I=0.028
铁锂:从646.2秒至648.9秒,电流从40A变化到120A,电压从2 ...

总算能有个把人认真看我的图。我只提供我的数据和看法,其它请自便。
其实差距是明摆着的,看蓝色线的平坦度,一望而知。
答复几点:
1). 若2.7s 都成问题的话.......
2). 您看前半段不就得了。
3). LiPo是旧电池,只能冲入约4500mAh,实际上比2P A123更小。
4).用3.7V的LiPo跟1.2V的NiMH直接对比内阻您觉得公平么?——您可能忘了单体电压的差别。
8S A123 带负载电压比 6S LiPo 更低。

网友:
比赛时用LiPo,平时玩和练习用 A123

网友:
现在号称全新的a123价格已经彪到36元一节以上了,就算3S A123飞450,价格也要108元,何况现在商家组装好的A123换算下来要40一节!
还有必要自己改装飞机侧板、换电机、甚至电调以便用a123来飞450、500级别的直升机吗?
毕竟3S锂电池才120。
不过跑船、车,a123绝对比锂聚电池好!因为不怕偶尔的过放,记得是偶尔!

网友:
我想对比的只是锂聚和铁锂的大电流放电能力,如果差不多就考虑上铁锂,毕竟二手铁锂比锂聚便宜,而且使用寿命比锂聚长,使用安全。缺点嘛单体电压低:换个高KV电机解决,容量低:多备2组电池,重量大:我只飞航线,目前飞不了3D。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毫无疑问,同重下A123性能能是达不到哩聚合物电池的效果的.不是说他放电不行,电压低是主要原因.哩聚合物有效放电电压大概在4.0开始的.A123是3.5.单颗低0.5V,一组6S的便低了3V.所以一般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