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一个,能不能用三合板镂空替代轻木?

楼主(2009-09-09):
我有雕刻机,但手头上只有三合板,能不能用三合板镂空替代轻木.顺便求份图纸.要CAD的.

网友A:
那是肯定不行的了,做飞机的木材不只是轻,还要有强度和韧性。三合板打孔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B:
是的三合板太重,图纸你可以找一个叫“爱图纸”的网站。

网友C:
这个办法行不通,三合板镂空只宜做机身隔框或者翼根翼肋等受力较大的部件-重量实在太大。

楼主:
谢谢热心回答,我先找找图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