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单向轴承打滑,怎么解决?

楼主(2009-09-10):
200 v2,单向轴承和大齿之间会打滑,请问最有效的解决手段是什么?

网友:
没这个飞机,试试用502粘吗?

楼主:
这里人实在少啊。。

网友:
人家早就问过了,是用502

网友A:
我试过几次 直接用502还是会打滑   我的方法是 用锉刀把大齿园圈内壁弄的比较毛糙 再用502 基本上解决了打滑的问题

网友:
502,用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地板正解,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2009-10-18):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几次 直接用502还是会打滑   我的方法是 用锉刀把大齿园圈内壁弄的比较毛糙 再用502 基本上解决了打滑的问题

楼上正解

网友:
  单向轴承上用锉刀搞个凹槽,装回大齿,烧红一根针,插到大齿和单向之间的槽上,永不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