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 + JR 721 接收机放法

楼主(2009-09-10):
昨天看了一下决定将 721使用魔术贴在肚子上,从前面插线,小天线装载右边尾管外。
先上图

日后再上详图。

网友A:
个人推荐将主接收可以放在机头挡板下面,线也很好走的!卫星就放尾管固定侧板位置!

也很好!

LZ这样当心炸下来挂接收哦!

网友:
直接绑在外面啊,这样最好,修起来也方便

网友B:
用SPEKTRUM的接受多方便

网友:
JR721和spektrum的7000是一样的
450的话,不如用6100和6100e

网友C:
250用721/731属于杀鸡用牛刀了,也完全没有必要
用6100,6100e

对了,好像731是dsmj的控。。。jr没有便宜又体积小的6通接收机,再次说明买dsx7还是要注意dsm2和dsmj的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用721/731属于杀鸡用牛刀了,也完全没有必要
用6100,6100e

对了,好像731是dsmj的控。。。jr没有便宜又体积小的6通接收机,再次说明买dsx7还是要注意dsm2和dsmj的区别啊

同意
我上个月买的,幸亏提前发帖问问,不然真买了J的了
买的时候是没什么差价,后期就郁闷了

网友:
买个6100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将主接收可以放在机头挡板下面,线也很好走的!卫星就放尾管固定侧板位置!
也很好!
LZ这样当心炸下来挂接收哦!

引用 网友B:
用SPEKTRUM的接受多方便

综合两位仁兄的话,等炸了接收机就直接买个AR6100E放肚子里,哇卡卡。

网友:
炸接收机这个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网友D:
721放在肚子底下很容易挂哦!除非LZ保证起落架不断即是721那一定是DSM2的了,何不230米整个6100E呢?美观又安全,1-200米之内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1放在肚子底下很容易挂哦!除非LZ保证起落架不断即是721那一定是DSM2的了,何不230米整个6100E呢?美观又安全,1-200米之内没问题的

等AR6110E降到300内就换。

网友:
这样容易炸坏接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