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楼主(2009-09-10):
(无正文)

网友:
没用过,我刚刚买了b6,还在学习中,我都有些问题想请教,关于充电器的。

网友:
直接买一个UN-A6可以了

网友:
其实对充电器的要求都被过分的神话了. 对于锂电的充电, 就是恒流之后恒压. 这是一个低成本的电路/产品.
恒流并不要求电流十分的恒定, 20%的误差都是没有问题的, 截止电压一般都会有一个小芯片(SOT23-6封装)在4.2几伏作一个保护. 一般都会有一个电位器来调整.
恒流恒压一般都一颗芯片完成. 前后有一些电容电感, 中间一个隔离变压器.

所以, 不是充电器的发烧友, 两三百的充电器都是没有问题的了. 玩的是飞机, 不是充电器.
当然, 充电器的发烧友就不同, 很想确切地知道充电电流, 充电曲线, 充电电量, 等等等等, 软件做都做不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