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试验甲醇改汽油,敬请期待

楼主(2009-09-10):
由于我在偏远地区很难买到专用油,烧了半年自配的甲醇加蓖麻油。快烧不起了(化学公司甲醇500毫升 18元 蓖麻油 500毫升 45元)。
没办法,开始试验烧汽油。取得了一些经验,不敢独吞拿来分享

其实甲醇机于两冲程汽油结构是一样的,差别在火花塞和化油器上。

经过试验减小油针火头不断电可以持续烧汽油,爆发力也不错能正常飞行了,改变齿轮比例可媲美5%甲醇燃料。(可喜的是一箱油能烧甲醇的两倍时间)问题是震动大火头也容易烧断(烧了好多个,多亏做了台点焊机)此方法需改进火头。

在同事(化学老师)的帮助下又想了第二种方法,使用混合油。使用甲醇与汽油1:5失败。后改甲醇、乙醇、汽油。1:2:5经试验可行但是没劲,后改变配比,有所改善。
现在正在寻找甲醇、乙醇、汽油与硝基甲烷的配比(并希望能够找到方法取代硝基甲烷)。
昨天试验 1:1.5:5:0.5
成功后会免费发布配比,敬请期待。(所有实验均使用了1/5蓖麻油或5%机油为润滑剂)

由于找配比烧了两台发动机了,搞不下去了。谁有便宜的甲醇机要卖请联系我。或者报废的废铁价卖给我吧(拆零件)谢谢。QQ57113788
9月12日试验 找到了一种新的制作火头的方法,4V6A 外部测试两小时未熔断。明天装机测试。
燃油方面仍然使用早前配比,调好油针。爆发力还可以。
回16楼:您的分析很正确,感谢关注。但现在我的方向是把简单的问题再简单化,不是将它复杂化。
回10楼11楼:实在买不到便宜的甲醇。而且汽油的好处是飞行时间长容易得到。现成汽油机自然好而且也不比同级别的甲醇机贵多少,问题是体积太大很难用在小飞机上。

网友:
你这价钱也太离谱了
甲醇应该8元
蓖麻油应该20元
硝基甲烷140元
这些都是化学分析试剂价格包含税

网友:
我很久以前就烧汽油了.但是是改了火花塞,用CDI点火.机油混和比是 1: 20- 1:15
动力比较弱.
建议楼主使用带环的 50-60级别左右 发动机飞 40的练习机,还比较不错.如果太小的发动机,就不和算了.
或者楼主干脆直接烧 个30cc 汽油发动机.干脆,有力.

网友:
  ,,,太好了,,,把火头,彻底改了!!!改成:象街头卖香烟的,打火机里面的
压电,高压脉冲,点火!!!绝对OK!!!

若是不在乎重量的话,,,,自己做个::电磁线圈点火器!!!绝对OK!!!!

要使使用成本便宜,,,只有直接使用::::大众化的燃料油!!!!!!

俺,还想,飞直升机,,6 小时不落地呢___燃料必须得要便宜.大众化...

供应CDI点火器浏览:6|收藏:0|评论:0
报价: 9.5元/只
报价时间: 2008-09-26 _____CDI____便宜啊!!爽!!
lavagrit  朋友,,请教::你的CDI  触发脉冲信号,,是怎么从发动机取来的呢??

楼主:
忘注明了我是用在直升机上的,固定翼烧汽油应该简单可以忽略震动,一旦停车滑行也可着落。另外固定翼可以直接使用大浆来消除转速不高的不足。

我在偏远地区甲醇是18一瓶的,还爱买不买,交钱三天后取货说是懒得上库房。也是含税的。

网友:
回 caosix2  朋友.CDI是朋友送的.信号是通过桨垫上的磁铁触发霍尔元件实现的.
其实现在买个模型上的cDI点火器也很便宜的.

回 mig21wang 朋友.如果我得到燃料困难,我倾向于电动.
或者一次购买半年的燃料.

网友:
   谢谢,,有谱了。。。看来任何普通的活塞试发动机,,
都可以 弄个 CDI 来,改成“电喷”!!爽,,这下,节省燃油花费有谱了。。。

5.5元一升,汽油,,航模发动机,能工作不少时间了。。便宜了啊!!

网友:
震动大火头也容易烧断(烧了好多个,多亏做了台点焊机)此方法需改进火头。
热丝用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我在偏远地区很难买到专用油,烧了半年自配的甲醇加蓖麻油。快烧不起了(化学公司甲醇500毫升 18元 蓖麻油 500毫升 45元)。
没办法,开始试验烧汽油。取得了一些经验,不敢独吞拿来分享

其实甲醇机于两冲程 ...

你要用工业用甲醇4元/升、篦麻油16元/升,混合后6。4元/升。比汽油不贵!
甲醇机改汽油机,早就有成功先例,不用试验了!就是寿命太短了,因润滑油的关系。
你还不如买航模汽油机呢!!!最小的23CC最偏宜的也就柒百元左右,寿命顶4、5台架醇机。
劝你不要白费劲了!

网友:
呃……用成品汽油机吧…… 呵呵
楼主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精神可嘉啊!
成与不成都不用打击,我们要支持,因为我们玩航模就是折腾

网友:
这个要收藏,等待测试

网友:
不要太乐观

甲醇和汽油的热值不同改汽油后马力不如以前一半 大可查一下发动机的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A:
汽油需要的空气更多,汽油燃烧时,汽油和空气比例 相对 甲醇与空气比例小很多,在热值上是汽油大于甲醇约1倍左右,可是在压缩比固定的情况下,功率密度却比不上甲醇。 建议用 汽油--水--乳化机--机油试试, 或者用汽油--低沸点不可燃液体--乳化机--机油 试试。  水或低沸点不可燃液体当作工质,高温时起到膨胀汽化做功的作用,并且不会和汽油抢夺空气,如果这个低沸点不可燃液体还具有助燃作用更好了。  想到一个参考一个配方:  汽油--过氧化氢(30%浓度)---机油--乳化机    .乳化机可以增加液体张力,让油和水起到“水**融” 的作用,混合好的液体是白色的像牛奶的样子,所以叫做乳化机。过氧化氢在30%浓度时还是比较稳定,在高温时分解成氧气和水蒸气,起到助燃和热膨胀的作用。 二战时的鱼雷就用 过氧化氢--煤油  或过氧化氢--酒精 作为动力的。

网友:
汽油的碳值太高,要想在小的空间里有较好的燃烧要有雾化机制。若能使用喷嘴直接喷到气缸里,用汽油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
改烧汽油我已试过了

网友:
加油!我们等待成功经验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我一点都不期待,不可能成功!
你想娶媳妇就找个女的!非找个老头,再给老头变性。
有病!!!
就像很多人制造永动机一样,从生理上就不行。

网友:
这样飞的起来见鬼了,又个不懂的家伙

网友B:
楼上两位,就算真不行,说话也不能这样,感觉你俩很牛b一样,很了不起吗

网友:
空燃比不同,不调整发动机、化油器结构的话,估计很难。

网友:
着车肯定没问题 想连续稳定工作比较难 汽油发动机的压缩比甲醇机的低的多!如果你真想连续使用的话至少要用120号汽油 呵呵 不然会发生严重的爆震!还有CDI重量你是不能忽略的!   (我们单位有120号汽油 是用来清洗皮带用的 据说是航空汽油)

网友:
我改过的 可以用 润滑是个问题不然寿命不长

我改过的   可以用  润滑是个问题不然寿命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就算真不行,说话也不能这样,感觉你俩很牛b一样,很了不起吗

你可以对LZ发表你的高论;我可以发表我的低论,谁发表一个论点大家只能说好,不许说不,那--那--那不成人民R报社论了。不错我是很NB,但要和谁比,有的人我就比不了,因为人家肯定更NB!

三叶改进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按道理说应该有润滑部分,不加蓖麻油的话,就应该象2冲机要对点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需要的空气更多,汽油燃烧时,汽油和空气比例 相对 甲醇与空气比例小很多,在热值上是汽油大于甲醇约1倍左右,可是在压缩比固定的情况下,功率密度却比不上甲醇。 建议用 汽油--水--乳化机--机油试试, 或者用汽 ...

利害!想得够多!!!

网友:
小心!加了高浓度过氧化氢就容易变**了。

网友:
连续燃火头,那电池也没不经用吧。

网友:
你的想法很好,但你不了解发动机.太小看发动机了。甲醇可以改汽油,.但汽油里必须加机油混合..否则发动机没劲..沾缸..把火头改成.电子打火也完全可以哦.//祝你成功...如有地方不明白..加我QQ..363293302..著名发动机.

网友:
我們這裡模友也改了三葉80四冲,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780081&db=TECH,就用93汽油,飛行3小時,問題是容易過熱,做動作油跟不上,其它問題不大,經三小時飛行拆下積碳嚴重!另我有SK90兩冲可出,飛不到十個起落,高速不夠,不知那裡漏氣,燒國產油裏面生锈嚴重,如你拿來做實驗,可100包郵給你!

网友C:
誰說改汽油不可能,我們這裡有模友已飛行三小時了,不過有些問題還需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誰說改汽油不可能,我們這裡有模友已飛行三小時了,不過有些問題還需改善!

不是说不能改!就是改了以后要能正常使用,要能稳定工作且能达到相应的寿命!
甲醇机改烧汽油,着会儿车是没问题的,从设计上就不可能达到实际使用的指标!
那你会说我会改,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直到能达到指标!
但我告诉你那就是等于造了一台汽油机!

网友D:
可以烧汽油的

网友E(2012-09-10):
值得试试

网友F:
期待早日成功

网友G:
兄弟你真可怜啊,要是你在我这里就好了,送你一大桶甲醇,我朋友是化工厂的,很多年前我跟他要一可乐瓶甲醇,可是当我看到他拿着30升的原料桶给我拿了一桶甲醇之后,顿时石化了,五年了,我还只用了一半不到,平时飞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