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射机改锂电的问题

楼主(2009-09-10):
想把大9原配的
电池
改成用锂电,请问要接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之前有模友发过相关改发射锂电的问题,找不到那贴了,哪位好心的模友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不需要二极管吧,我们都用三块手机电池芯,接成3S,焊上平衡充头,在控上焊一个公平衡头,插上去用,取下来充电。

网友B:
串两极管有两个作用
1把电压降到普通镍氢电池范围
2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不小心通过控的充电插头给锂电充电(!)

楼主:
请教老金
用哪个型号的二极管比较适合

网友A:
原帖由
橡根动力
于 2009-9-10 20:46 发表
用哪个型号的二极管比较适合
IN4007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