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B中把主齿轮固定在主轴上的那个小连杆怎么拔出来?有图

楼主(2009-09-10):
尾巴刚修好,又发现主轴不直,震动大了会抖尾,OMG!!新JJ卖来到现在都没怎么飞过,够折腾人的啊。那小连杆拔了半天拔不出来,太软,又不敢太用力,而且担心拔出来了装不回去,都不知道华XX怎么想的,怎么不用螺丝固定啊。

网友:
用尖嘴钳直接拔出来,我已经试过了

楼主:
谢谢2楼的了,再多问一下拔出来怎么装进去,我看那连杆很软,装进去应该很困难吧。

网友:
四通电直都是这种结构,怎么出就怎么进~

网友:
把插销插上,用尖嘴钳钳一下,注意要把主轴上的空对准大齿的空

楼主:
额~~我这个太紧了,我已经把连杆拔断了都没拔出来~~~~可怜的我

网友:
尖嘴钳要尖口垂直主轴,用的力也要垂直主轴

网友:
顶比拔好,不容易断。注意那个销子两头直径不同,装的时候小头儿进,拆的时候大头儿出。

网友:
同意
用个针顶出来
装的时候 找个订书钉插进去 再弯一下就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不知道直径不同,自己肯定搞反了拔不出来,最后把大齿也搞坏了,22块又没了,算是新手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大齿除了扫齿以外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是两头一样粗的,拔了几次后就很松了,现在还得上胶才行。

网友:
顶的比较靠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