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004摔机都坏什么零件

楼主(2009-09-10):
我的004被我摔得快散架了,但至今才坏了几个小零件,真是结实啊
改了无刷,动力超强,40%油门就能悬停了,还一个劲的往上窜,

楼主:
今天飞航线飞太远,看不清姿势,炸了,脚架都摔断了,竟然没事,这是结实啊,还是黑人老大的手巧啊,,本来只能贴地飞行的,现在飞到4层楼高了,还有余量网上,不敢,看不清,,AB胶粘好脚架,明天继续,,

网友:
我一般易坏大桨夹,主电机是什么电机?KV多少?尾电机也是无刷吗?

楼主:
不要太相信砖家们所说的参数,,吧你手上现有的无刷马达装上,只要能装得进去,,越大越好,我是把我原来黑鹰400的马达装上去的,配的是中维特40A电调,当时多少人说不行啊,什么转速不对啊,啥的,结果,在黑人老大的调教下,飞得是,好得很,在下面一帖回复中放了视频,可以去看看,我是用手机放在灭火器上拍的,今天飞外场航线没人给拍,,以后补上,我到现在大奖和大奖夹都没坏过,尾电机坏了一个了,是我自己拆开来看结果装不进去才坏的,太用力把碳刷给挤断了,其他的就旋翼头换了一个,主轴换了一个(其实可以不换的,那个也没坏),大齿轮盘换了一个(无刷的就是暴力,还会扫齿),尾齿轮盘坏了一个,,就这些了,飞了2个月,,,,,现在对尾过关,航线如果场地大也能飞飞,,对头还不行,,,习惯问题,,

网友:
最一开始初学是坏脚架和双孔拉杆还有平衡杆:
脚架就自己凑合修补后来自己用铝丝编了一个;双孔拉杆把坏的一半用厚塑料片绑住继续凑合,平衡杆断一截就往里缩一段直到短的满舵都无法控制机机才换。
后来技术好了也换了木浆就比较少坏了,坏的那个框框和球头直接用针烫个小洞再用细钢丝穿好点502接着用更结实,木浆最外边用电线外皮包住可以保护的很好擦了地只换胶带就行;
再后来电机令人头痛买来新的也发热无力,实在受不了了就试着改无刷,但锁尾解决的不太好,后来改双无刷失败了,
再后来升级了016,现在刚上450了:loveliness:

玩004的收获是目前最大的:学会了三面悬停和航线,最高航线在7、8层楼打转,最恶劣是3-4级风中航线,转到逆风边顶不过就爬高俯冲,转到顺风时呼的一下就出去了很刺激。
现在发现用004练出来的基本功比周围的人扎实!

总之004是好东西

网友:
只要大炸我总是坏那个旋翼头,被H环那根针把整个旋翼头切掉,要不就是旋翼头变形厉害,那个贵啊,郁闷啊

网友:
黑人老大是谁?

网友:
飞过一个月  什么都没炸坏

网友:
我的E004入手四天了

损坏部件如下

平衡杆      x    1
大浆        x    1
拉杆丢失    x    1
机身断裂    x    1
尾架        x    1

网友:
我的Honey bee 2 (新款004) 入手10天了,在20平方院子玩,砍墙,砍车数次
损失
制外盘件 1
8字环 1
木桨 2
弯尾管(自已修复)

网友:
我的E004入手五十日了

损坏部件如下

平衡杆      x    1,第一次摔短了15mm左右继续用,第二次要换了;
大浆        x    1,只是一桨甭了一小块,应该还可以用,但还是换了;
日字盘摔坏了,就是和楼主片片那个,但我DIY好了,继续用。

现在对尾、对头悬停基本可以了,还要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