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的白菜价修补件

楼主(2009-09-10):
玩金属版4#3半年多了,损坏过的东西如下:
1.尾杆2根(和机体相连部分折断)
2.副翼及副翼接头4个(扫到障碍物铜头有螺纹端折断)
3.起落架1个
4.大桨1支
5.头罩1个

尤其是副翼,在飞金属版时都是副翼与副翼头之间断裂,导致两个统统报废
而最近飞塑胶版的4#3时,也发生过副翼折断的事故,但都是碳纤的平衡杆与副翼头之间折断,
一套原厂副翼价格高达20元,而且没有折断的金属平衡杆也不易校正,
而碳纤平衡杆可以用标准的碳纤杆代替,淘宝价格才2块钱一米,遂大批购入这种0.8mm的碳纤杆,

对于尾杆可以购买这种2.5外径的碳纤管更换,价格5块/米

另外,
那些觉得锁尾困难的模友,可以适当加长尾杆的长度,
适当加长平衡杆也可以提高飞机的稳定性

网友A:
我想入手。。这个小家伙。
请问一般什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入手。。这个小家伙。
请问一般什么容易坏?

金属版的4#3也就我说的那些容易坏
炸机一般其他的地方不会有问题 顶多是稍微变形,但仍然可飞
曾经打到很高的一棵树的树枝,从3层高坠落,旋翼头居然完全没损坏
就是尾杆摔断了 不过现在5块钱能做10根尾杆,随便摔啦

网友:
我用玻纤管做4G3的尾管,价钱更便宜

网友:
想入手4#3,但是不知道金属版的好还是塑胶版的好,正好LZ两种都有,可以介绍下两个机的优缺点吗?

楼主:
金属的比较结实,绝对炸不断,但是炸变形也很难校正,塑胶版小炸没大问题,大炸容易断旋翼头上的轴承座,还有桨夹上的球头,另外金属的稍沉,有一定经验飞塑胶版就行,刚入门的还是金属的吧

楼主:
另外主无刷版要比有刷版容易操控一点,稳定性4#3b>4#3

网友:
这样做是不是要把尾电机线从尾管外面走?看你的照片好象是这样的。
你的2.5mm碳管的内径不够走线吗?
如果要从外面走线的话,可以替代的材料就太多了,夸张点说,楼上朋友说的树枝也可以,更便宜。
也可以用实心的碳杆,比空心的结实一些。

最后告诉你我的秘诀:用过的圆珠笔芯,绝对好使。

网友:
竹签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