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玩家很费解……

楼主(2009-09-10):
完了许久的固定翼,今天突然对直升机感兴趣了,因为它在哪都可以飞。
有以下几个问题很费解,请教下玩直升机的老手
第一,
陀螺仪
好像是用来使飞机保持平衡,不明白什么原理,貌似陀螺仪里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要转动的很快来控制飞机的稳定?看到那种巴掌大的3通小直升机(100RMB的那种)感到很惊讶,陀螺仪可以这么小的吗?
第二,三通道和四通道的区别在于,四通道能侧滑?大致猜到,是不是标准四通道直升机,主桨处有两个
舵机
,一个控制其前倾后倾使飞机前进后退,一个控制左倾右倾使飞机侧滑?而尾翼只是用来是飞机转向的?
第三,又看到六通道直升机,于是很费解,剩下的两个通道是控制什么的?貌似能控制陀螺仪,是怎么控制的?呢剩下的两通道控制了什么使其能做一些3D特技?(3D特技是什么?倒飞?)是不是还有别的动作?那九通道的又控制什么??
第四,想先买个那种100RMB左右的带陀螺仪的超小直升机。主要小了,好藏……因为自己还有舵机,遥控设备什么的,完了弄懂了可以自己改造成四通道的。所以不知道现在什么牌子的质量性能好?看呢个飞鹰5号机好像不错……
先感谢下谢谢解答的人~~~

楼主:
另外 悬停 和哪些部件有关系啊?

网友A:
100左右还带陀螺?
还有,你只要知道陀螺仪的作用就可以了,要知道工作原理干吗呢 ? 如果真的要知道,论坛搜下肯
定有.

网友B:
老大,2006年注册的。我很无语了.100圆的直机就算了吧,最少上LAMA四通的,建议先练模拟,直接上450。还有想玩直机,你还要潜水,在潜,深点

楼主:
要知道想在学校教室里玩是需要很小的飞机才行的
虽然我是学校航模队的,但是也没有特权在教室里玩的……

网友C:
职业玩家竟然没 模拟过 直机!竟然没 看过直机的贴 还问这种问题!
固定翼也可以手投随处飞不是!!别说你直飞过油的!!还职业了。

网友D:
最起码要上4通的了!4通以下不要考虑,LAMA室内玩绰绰有余。
1、陀螺仪不是用来保持飞机平衡的,是用来保证尾部不转的。你玩固定翼应该也知道螺旋桨是有反作用力的。
2、3通机应该是油门、左右转、前后。4通机时油门,左右转,左右侧滑,前后。
3、6通机是油门、升降,副翼、螺距、方向和陀螺仪感度6个通道。做倒飞动作是靠,升降、副翼、螺距3个通道改变螺旋桨的螺距来实现的。
4、100块钱的东西劝你还是不要买了。

楼主:
哦~~不是要买100的,是100里面的说带陀螺仪,我就感到很费解,陀螺仪可以这小吗?
另外7楼的 本人苍天哥看多了,职业玩家只是一种说法,让你这种见识广博的人误解啊~不好意思……

楼主:
LAMA四通 好像是主浆有上下两个的呢个,两个的话,转弯的时候不是靠它们的风速差来实现的吗?
但是用来侧滑的舵机和前进后退的舵机拉动桨叶不就可以实现了吗?呢为什么还要两个浆呢?

网友E:
LZ你是前辈啊,问题以前都能看到啊

网友:
这里的陀螺仪,简单的可以认为是角偏移感应电路,而不是说以前古老的有一个大陀螺在支架中间高速旋转的家伙。主要是控制直升机自旋的辅佐修正器。简单的可以是一小块电路,就算是你说的小飞机上面也可以安装,不过限于成本,就不要以为它效果有多好了,不过应该比没有要好的,不然就没必要做出来了,或者是做虚假广告也说不定。

楼主:
11楼,没看懂,很费解

网友E:
三通和四通没有陀螺仪啊,他就是电路计算两个马达的转速

网友F:
原帖由
gslzxx
于 2009-9-10 21:29 发表
另外 悬停 和哪些部件有关系啊?
正常的调试不说了,特别提醒一下有必要的话可以将斜盘的活动幅度调低。
有些人调机是用放手几秒能自己悬停这个为合格标准的哦。

网友:
1,陀螺仪是保持尾巴的稳定的,现在的电子陀螺里面没有会动的东西
2,是的,但现在ECCPM结构的直升机是十字盘几个舵机同时动作的
3,所谓的六通道直升机的第5通道为陀螺仪感度,第6通道为螺距,用9通的控绝大部分不是为了多出来的几个通道,而是它的设置更多,更细腻
3D动作是通过螺距的正负变换来实现的,倒飞只是冰山一角,悬停几乎和所有部件有关

网友:
 还有,建议不要动不动就职业玩家的,呵呵,航模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毕竟这个坛子里的牛人,高手,大虾一大堆,比不少所谓的职业玩家厉害得多,其实我也是学校航模队的技术部部长

网友G:
一直很想搞懂职业玩家什么意思,玩家就是业务玩玩的意思,居然前面还加上职业,就搞不懂了,专业的业务玩玩?

网友H:
200多块钱的小飞机很多都带所谓的陀螺仪,我就买过。也可以飞。
尾巴可以调整方向,但是锁尾功能很差,不建议购买。
属于纯娱乐的玩具机。

网友:
不是职业玩家的我轻轻的飘过

网友:
整个4通机玩玩在说

网友:
是不是一天一桶油,飞几年能算职业玩家?

网友:
全国人民都很费解

楼主:
哎呀,我看到有很多人都说了,职业玩家偶们受捕鸟了~~

楼主:
发现了,还是多来潜水的好~~

网友:
模拟器感觉一下先~~

楼主:
再请教下大虾们
我有一架不用的翼龙运动机(红色的那款)
遥控设备是好的(剩余的舵机也很多,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上)
所以想问问这套玩固定翼的遥控器可以用来玩四通直升机吗?
这样我直接买个机身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大虾们
我有一架不用的翼龙运动机(红色的那款)
遥控设备是好的(剩余的舵机也很多,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上)
所以想问问这套玩固定翼的遥控器可以用来玩四通直升机吗?
这样我直接买个机身就行了~~

你是玩固定翼的职业玩家,怎么问这种问题?

楼主:
因为我很费解航模组有款翼龙直升机的遥控器是一样的

网友:
再多潜,多看,就不费解了

网友:
职业玩家…………

楼主:
坛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嗯 还真是
什么鸟都有!
不管什么鸟,懒鸟是最不能要的,很多问题自己潜潜水都能找到X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