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新手的电池问题

楼主(2009-09-10):
我想问一下
电池
怎么会有两种(7.4V和11.1V)怎么选用?电池的电压和电调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呵呵!~电池其实分好多种的
从3.7V-44.4V我都有用过!这要看实际的飞机是什么了
对于电压和电调的关系而言,主要看飞机的大小及输出功率的要求,一般的电调都有标识支持多少V的电压,在他的标识范围内就是电调需要电压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