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有将比例通道扩展成开关通道的东东?TDF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卖?

楼主(2009-09-10):
以前在振华的遥控器上看过。一个比例通道通可以改成4个开关通道(其实改成8个16个都可以)。

网友:
这个是闪灯的,可能不合要求吧。

网友:
4个开关通道16种组合,这不算啥。
8个则要256种组合,这已经太过于考验控的精度了。
16个通道是65536种组合,呵呵。现在常见的高精度控也就是2048而已。

只有改成4个开关通道是实用和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振华的遥控器上看过。一个比例通道通可以改成4个开关通道(其实改成8个16个都可以)。
从理论上讲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A:
振华是用什么IC的? 一般IC都带8个IO,比例改开关很容易啦~

一个比例通道是1.0s~2.0s,一般在1.5s是位,这样已经是三个状态了,中间再分几个还不容易,

只要在程序里写死1.0s=状态一、1.2s=状态二、1.4s=状态三、......

理论上可以变成很多个开关状态,但实受到电位器的实际情况,为了稳定,变8个开关已经好了吧~

不知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k1                          k2           停               k3                   k4
       ┗━━━━━━┻━━━━━━┻━┻━━━━━━┻━━━━━━┛
摇杆最高或左端                             摇杆中位                                摇杆最低或右端

网友A:
要写程序? 那四个是FET?

网友:
7楼的请让K3 K2能够同时接通。

组合表:

K1 K2 K3 K4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关 开
关 关 开 关
关 关 开 开
关 开 关 关
关 开 关 开
关 开 开 关
关 开 开 开
开 关 关 关
开 关 关 开
开 关 开 关
开 关 开 开
开 开 关 关
开 开 关 开
开 开 开 关
开 开 开 开

不能自如地独立控制每个开关的话,那还叫开关通道吗??!!

网友:
上面组合表里的每种情况,都要用一个摇杆位置来代表。
摇杆还有误差,所以摇杆位置之间要有足够的间隔,抵抗误差,干扰等因素,确保正确解码。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插一句, 它那个扩展功能在发射机上也要改变的。用一个开关面板替代其中一个比例通道。

在PPM传输信号中,
1/2^4 也就是1/16 宽度代表第1开关
1/2^3 也就是1/8 宽度代表第2开关
1/2^2 也就是1/4 宽度代表第3开关
1/2^1 也就是1/2 宽度代表第4开关
实际要求就是要能分辨1/16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这对一般的遥控器不是问题。
搞8个就要分辨1/2^8的脉冲宽度,一般遥控器已经没这么高的精度了,所以PPM的一般只能扩展到4个开关通道。

但对于PCM调制中,脉冲的序列次序也作为信号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比例通道的每串字符长度有8位,那么可以表现256种状态,也就是256个开关通道。如果用4个重复信号做冗余,也依然可以控制64个开关通道。

网友B:
我上面图片中的电子开关板是个在不改变发射机的基础上,用于将模型遥控的标准信号即1.5ms±0.5ms变化,周期20ms
按4个不同宽度来做开关控制的,在同一时刻只能有1路开关导通.,图中使用了4只功率FET及一只MCU,
这个用于船模等需要简单动作控制的场合.淘宝有售2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写程序? 那四个是FET?

那4个是 发光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振华是用什么IC的? 一般IC都带8个IO,比例改开关很容易啦~

一个比例通道是1.0s~2.0s,一般在1.5s是位,这样已经是三个状态了,中间再分几个还不容易,

只要在程序里写死1.0s=状态一、1.2s=状态二、1.4s=状态三 ...

老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图片中的电子开关板是个在不改变发射机的基础上,用于将模型遥控的标准信号即1.5ms±0.5ms变化,周期20ms
按4个不同宽度来做开关控制的,在同一时刻只能有1路开关导通.,图中使用了4只功率FET及一只MCU,
这个用 ...

这个的确不错,航模上用来表演烟花火jian什么的比较方便,请问一下这位模友哪里可以买到这个板??价格不错

网友:
如果想达到ppm比例变成开关那样子的灵活使用,需要用2个比例通道,做与或的判断,然后使用锁存器锁定状态,这样可以组合成开关。如果要使用一个比例通道分割几个开关通道,需要使用单片机进行扫描判断,每个周期只有一个开关有效,也就是在周期20ms,判断一次,对于开关控制速度没有太严格要求的话,是可以实现的。飞机上 控制起落架,发烟,这些没有严格速度要求的是可以的。只是简单的开关组合,那只能做顺序开关。

网友:
对于pcm设备,由于各个品牌的时控周期不一样,无法灵活扩展,但是作为单个开关还是可以的,多通道PCM设备,除了 基本的四个通道用于比例控制,其它的通道基本上都是当开关了,舵机做机械开关。振华pcm2000的控比较特殊,其原理就是把ppm的编码转换成pcm编码,发射系统没有规定各个通道功能,所以第5通道以上都可以作为比例控制或是开关控制(机械开关用舵机,电子开关需要7楼的控制板),因此他的发射输入是可以改成开关或电位器控制。其它品牌的输入控制,都设定在面板上的开关了,三段或是二段机械开关。所以想通过分割周期的办法,不容易实现,需要改动发射输入部分,这是一般模友不容易做到的(电子高手除外)。

楼主:
更正下:

对于PCM的机器来说,如果比例通道的数据位数是8位的话,只能做8个开关。。。。256的开关是不能彼此独立的。依此类推,精度为1/2048的可以扩展到11个开关。
从这个道理看,PCM上装16位的数据通道并无困难,只是没必要而已。一般比例通道我觉得精度为1/64(6位)以上就足以了。

PPM的机子上要增加通道的数量比PCM容易,只要增加载波的数量就可以了。比如要20通道的机子,每通道4个开关,就可以做到80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