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有小钻铣,平面磨床,线切割各一台,能做什 ...
请教下大家,有小钻铣,平面磨床,线切割各一台,能做什么东西啊?

楼主(2009-09-10):
问题如题,请大家指指路。

网友A:
除了违法的不能做,其他的都能做

网友B:
你想做什么?

网友C:
有革命的力量和愿望
却没有革命的思想

网友D:
心想事成呀。

网友E:
上面有说了,当然是走高速路喇
后面的继续指引还有什么路可走

网友F:
有这些就能D好多好多了,再加一个车床就全了。

网友G:
按图施工,工作台大小决定你能做什么。

网友H:
再加一台车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网友I:
LZ这么多设备,安逸,可做不少的东东了。

网友J:
 就是不能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出来!

网友K:
能做航母了。。。。。。。

网友L:
线切割各 对外加工吗
能帮我加个些 垫片吗

网友M:
好羡慕啊
就差个车床就齐了,
目前线切割就可以揽不少活了,
加上钻铣床的初步加工,
磨床的精加工,
说起来就羡慕啊

网友N:
似乎小件加工基本都行了吧?羡慕

网友O:
首先要做个车床

网友P:
什么都没看见 。

网友Q:
什么都不能做!

网友R:
什么都能做,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