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邱。什么叫温漂啊

楼主(2009-09-11):
(无正文)

网友A:
小邱是谁?好像最近很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邱是谁?好像最近很红

别迷恋小邱,小邱只是个传说

网友:
小邱是固郎的厂家客服?

网友:
从非锁尾切换到锁尾时舵机臂会向一边慢慢移动叫温飘

网友B:
温漂通常在感度不足,延时不够以及机械工作不顺畅等情况下出现。体现:飞机的尾巴在不打舵的情况下,朝某一个方向缓慢的偏移。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尝试性的调整,先增加感度,当出现追尾的时候,增加延时量,如果延时加到最大了还追尾,那就降低感度。(感度尽量大一点,适当加以延时的配合,都能有效的消除温漂)一般模拟舵机的感度是30~40  ,延时是75~100 不等。数码舵机就不要调整延时了,打开DS 的开关。直接调整感度就好咯。
记得每次调整完以后断电一次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漂通常在感度不足,延时不够以及机械工作不顺畅等情况下出现。体现:飞机的尾巴在不打舵的情况下,朝某一个方向缓慢的偏移。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尝试性的调整,先增加感度,当出现追尾的时候,增加延时量,如果延时 ...

不对,广意上的温飘应该指的是:器件受温度的影响,其参数变化。随着温度的改变,半导体器件载流子的活跃程度也将改变.这将引起它的参数的变化。如三极管的基极反向饱和电流Ico,电流放大系数β,发射极结电压Vbe等都将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缓慢的,称之为温度飘移,简称温飘.

网友:
LS说的是温飘
LS的LS说的是怎么调锁尾

网友C:
我都是重新接下电,接电后马上把手移开不要动飞机,我的KDS800从来都没温飘过。不知道是我人品好还是真的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重新接下电,接电后马上把手移开不要动飞机,我的KDS800从来都没温飘过。不知道是我人品好还是真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