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S9257,由负螺距猛变到正螺距时甩尾,正常吗

楼主(2009-09-11):
锁尾装置为:GY401+S9257
DSX7设定如下:3D模式,负螺距为-9,正螺距为+10,油门L为70%,中点50,H为90%.
陀螺仪
感度80%
450在上空飞行,作如下测试:
油门杆由下猛打到上,机尾右甩约90度;
油门杆由上猛打到下,机尾左甩约90度;
今天,又把锁尾设备换成了KDS800+D261HB,结果一样,甩的幅度更大点。
请问这些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像这样甩尾,又如何玩3D呢?

网友A:
油门L为70%,中点50,H为90%.
这个油门曲线可以调一下。 如果是 5点曲线,建议试一下 100 95 90 95 100 。 另外,要排除问题的话, 可以先设成 100 100 100 100 100 一条线。

网友B:
不正常,我的是急加油大约摔3度

网友C:
检查掉转的可能性。 感度调高一点。
这种甩尾,多半都是主桨转速变化太大。 尾皮带是否过松或者过紧。。。

网友D:
现象是不跟轴,你要重新初始化一下陀螺仪,另外,看看陀螺仪是不是调到AVCS模式,摇控器的RUDD MIX不能设参数.还得看看你的主桨攻角是不是太大?

网友E:
尾变距虚位大,或尾推卡!

网友F:
1。感度80不低了,陀螺上没绑扎带吧?
2。皮带也同样有嫌疑
3。尾推是否很卡?
4。螺距是不是太负了,太负的螺距也是晃动的可能原因之一。
5。换成了KDS800+D261HB,结果一样,甩的幅度更大点?再换一套差的看看情况如何,如果情况依然的话,那肯定马达和皮带的配合出现问题,由这两个地方延伸调查。

网友G:
排出尾部装备上的原因,就是你是油门曲线设置不对。设成100,80,60,80,100这样转速变化不大应该能解决甩尾的问题。再就是你用的电机及电池不好会造成掉转速也会甩尾。

网友H: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