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N A6厂家

楼主(2009-09-11):
请问UNA6的风扇接口.应该怎么接.黑色向左还是红色向左 告诉一下 风扇从来都没转过.我想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充电电流小。机器温度不高。放心吧。我也没怎么转过,都是热天外场时候晒转的。因为我基本都用2A以下充。另外。你要想看风扇好坏。就是开机自检时候风扇会转一下。只要转了就没问题。

网友B:
a6 pro 好像没有开机自检的转风扇哦

网友C:
外场 我用8a 冲123 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