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的油门舵机 可以用9克小舵机吗?

楼主(2009-09-11):
油机的油门
舵机
可以用9克小舵机吗?比如ESKY的或者辉盛的

网友A:
可以,但是没必要吧,还是大的感觉放心点

网友B:
15-25级别小飞机,我经常用辉盛9个 金属齿轮,大一点的用 16g的,汽油都是用标准舵机。

楼主:
仅仅做是油门舵机,控制风门,推拉的力不大,9克小舵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C:
不仅仅是拉力的问题,油机震动大,万一扫齿,那就麻烦了

网友D:
微舵的扭距倒不是问题,关键是耐用性;如果想减轻重量,最好使用9-13g的金属齿舵机,贴近发动机安装。

网友E:
我用9克金屬齒舵機拉油門很久了,現在用在90級3A機YS91發動機,很方便,安裝到什麼位置都可以,且我用球頭拉杆,很順暢,用小舵機緊記拉杆一定要順暢!

网友F:
我也用过辉盛14克金属齿舵机,但不行!发动机不转行运行很正常,可一转起来会发生内部齿与齿之间打滑!这个舵机我只飞了一轮,第二轮就油门失控!太危险了;我还用过日冠12.5克金属齿数字舵机,飞了不会超过10轮就冒烟了!油门舵机不仅仅只是拉力问题!还有防震、寿命等可靠性。只所以我的40级蝴蝶油门舵机后来也改了FUTABA3003舵机。

网友G:
65MG应该可以把,我600NSP就是65MG

网友H:
油机上,负荷最大的是方向舵和油门舵机。

网友:
我是 用9 G 飞 板机 啥问题没有
就是说辉胜 那样的 耐用性 可能差点 呵呵 不过飞起来啥事没有 不用担心扭力问题!

网友I:
多花点钱,没事吧?都是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