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有固定铁管上的连接件卖呢?

楼主(2009-09-11):
类似这种的。

网友:
钢脚手架上的连接件可以利用

网友:
建筑工地上有很多。

网友:
五金商店去看看

如果是异型的,
可以自己DIY

楼主:
钢脚手架的只见过固定相交2条钢管的,不知道有没有别的,看来去五金店转转

网友:
试试轴承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