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楼主(2009-09-11):
请问大家 450   SPORT 的齿是14T的 如果不飞3D 的情况下用 11T 就能飞久点不耗电,
     就用14T降低油门曲线和换11T是一样的结果吗?

网友:
抢位置,等待楼下的回答

网友:
继续等楼下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 450   SPORT 的齿是14T的 如果不飞3D 的情况下用 11T 就能飞久点不耗电,
     就用14T降低油门曲线和换11T是一样的结果吗?

3500kv配14T刚好,没必要改齿,降低油门曲线飞机就不好飞了,想飞的久就多准备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