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1坦克遥控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09-09-11):
我的恒龙全升级虎1坦克前段时间遥控没反应,就是通电后车灯闪,但是发动不了。昨天拆开把电路板的所有插头重新插了一遍(肯定没插错,都是拔一个插头清理后再插回原位),再通电就能发动了,开炮,机枪、炮塔转动都没问题,就是波箱电机不受控制的自己转,微调往上调,波箱往前转,稍微调下来就往后转。总是停不下来。而且油门摇杆往左或者右边打到都,不是两个波箱反转,而是一个转一个不转。是遥控器出问题了还是坦克电路出问题了,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估计是坦克的电路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所有功能正常,但就一边的马达不会转是这意思吗?如果是的话你看一下电路板接这个不会转马达的地方有没有烧焦

两边的马达都能正反方向的转,就是在你不动遥控器的情况下,它们是不受控的自己转。

网友:
快慢那个微调没调正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回复
快慢的微调往上,波箱就往前转,往下波箱就倒转。怎么调也停不下来,感觉就是电位器找不到中点。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可能性大,建议替换法找出原因

楼主:
电调是集成在电路板上的,回去先清理一下电位器试试看。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是集成在电路板上的,回去先清理一下电位器试试看。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您好 问题解决了吗 朋友 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坦克内部的电路板有和插头有虚接,插牢固后故障排除。感谢各位模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