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3耐摔吗?一般都炸什么器件!

楼主(2009-09-11):
想进个4G3来玩玩,不知道4G3耐摔吗?一般都炸什么器件!炸机成本和450相比谁更高!

网友:
脚架(如果加固就没问题),大桨(泡沫桨一刮滴地久裂开了,木桨挂地的话只要不断裂就没问题),原厂的十字盘(用副厂的金属十字盘会比较好)
补充下如果要木桨飞的话要把外面那层膜扒了,自己用胶带把木浆围一圈,副厂木浆的外衣真的很重

网友A:
也在关注。
看来还是msr或者九鹰的单桨好

网友B:
成本比450高多了

网友C:
其实不会
主桨,碳纤维的那种 40
脚架其实挺结实的
其他的都不怎么坏,

网友:
脚架是在我玩蛙跳的时候搞掉的,下落时速度太大,脚架就发生弹性形变,时间长了,金属疲劳了,脚架就OVER了~

楼主:
听说不是很好飞,不知道手感如何呀?

网友:
起飞时很飘,飞高了就稳了(建立在精心调试及木桨or碳纤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