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10片CN3060,想做个平衡充~~~求共用一个电源的接法~~~

楼主(2009-09-11):
一S用一个电源板太费事了,我看有的充电器是单电源接入的,求图纸~~~~~~~

网友:
采用有抽头的变压器。

网友:
如果懂电子的话,用34063做个DC-DC,可以实现多路输出。

网友:
CN3060,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我看有人做的只做了一个DC-DC就拖了6S~~~怎么弄的~~~~~~~~~~

网友:
必须要隔离电源,也就是6个开关电源,每个拖一个

楼主:
为什么很多平衡充都是公用一组电源的~~~我手头的0851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很多平衡充都是公用一组电源的~~~我手头的0851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的~~~

那实际是串充加放电平衡。不是真正的平衡充。

楼主:
你过时了~~N久前的0851就是平衡充了~~~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无解!

我也买了10片和2个5V/2A单3组的变压器,刚做好1个可以3S,2S分别充电的。本来想做个可以同时2个3S或3个2S充电的充电器,但是电脑电源壳子体积太小,放不下。

网友A:
也打算买上几片来试试,但有个问题:如果用6片来组个6S平衡充的话,6片3060的输出线该怎样接在6S的平衡插座上?请DIY过的高手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打算买上几片来试试,但有个问题:如果用6片来组个6S平衡充的话,6片3060的输出线该怎样接在6S的平衡插座上?请DIY过的高手解答下

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过时了~~N久前的0851就是平衡充了~~~

0851任何版本都是串充平衡式,绿版用了更高频的开关芯片,所以省了滤波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