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BEC的问题!

楼主(2009-09-11):
咨询一下问题!我手里有一块原来电直上的3S 800amh的锂电,我想把它改成2S的,然后用它给外置输出为5A的BEC供电行吗?我如果带10个
舵机
,这块
电池
大概能为接受供电多久啊?其实我是准备做双发的,用的动力是2个XXD2814 KV1060 1060三叶桨50A电调!就是因为电调本身不带BEC!早知道这么麻烦,还不如当初买带BEC的了!价格也一样!唉!拜托各位帮帮忙,回答一下!在此谢过了!顺便还有一个问题,我14#硅胶线给3块3S 1500amh 20C的电池做并联用行吗?就是用这3块并联后的电池为以上设备做电源行吗?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独立BEC一般是开关式的, 没有必要3S改2S
我觉得没有匹配过的电芯直接并可能会很危险

楼主:
三块电池是一样的

网友B:
有10个舵机啊 BEC要用电流大点的了
..................用了BEC 2S 和3S的电池都没关系的 还是用3S的好

网友A:
原帖由
dahutu
于 2009-9-11 13:48 发表
三块电池是一样的
你说的一样是说容量吧, 匹配不是只看这个, 细微的电压差接上去可能会很危险, 我建议你用高压BEC, 这样在输入线上的消耗也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