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KDS 2.4G K-6X遥控器配了个锂电池和12V的变压器 可以 ...
给KDS 2.4G K-6X遥控器配了个锂电池和12V的变压器 可以充电不?

楼主(2009-09-11):
我在网上买了锂电和变压器,是一款电直的
充电器
,连接平衡充用的。变压器的一头刚好插在
遥控器
右边的孔上,我平时玩
模拟器
都不用
电池
,用它供电。
我想问下,可以用这个变压器,连接遥控器,给锂电池充电么?如果不行,是不是我得买个专门的平衡充来给它单独充电?

网友A:
从变压器的电压来看,直接充遥控器里的镍镉或者镍氢电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直接充锂电池,估计很容易会出现各单片电池电压不平衡的情况。建议还是用专门的锂电池平衡充对其充电。

网友B:
楼主,按照楼上说的做,没错!

网友C:
我也是kds2.4的控。
既然有锂电池了,就再买个平衡充充锂电池吧,我就是用的39块的那种平衡冲,充出来3个芯的电压都是一样的,都没有问题的。控上带的那个外接电源孔我都没有用过。

网友D(2009-10-26):
我的想法和LZ一样。不过我是把老的4通电直的动力电池(8节7号串联)拿来当控的电源。蛮好用的,就是因为是7号点组成的,尺寸小了点,晃动控时会有响声。不过不影响使用。原配的那个电池盒太紧了,电池放进去会有可能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