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10CHP的控上面的电位器哪里买的吗?

楼主(2009-09-11):
如题求助。。。

被我不小心给拆坏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今天拆了一下,10C的摇杆好简单。。。好简易

那个电位器确实很像舵机里面的。不过我的控才买几个月,我只看了一下,没有继续拆。它生产时应该是把电位器固定好之后才焊的引线用的小电路板,太那啥了。焊完板子都把螺钉给挡住了。为此我就停手不拆了,也不打算加垫解决轴向窜量问题了,对付着用,免得越折腾越糟。

建议楼主拿电位器尸体去电子市场买,差不多能买到。要好点牌子的。

拆机之前一直对F他爸10C感觉不错的。拆了之后也就那么回事了。不过也难怪,毕竟是成熟的(成熟意味着简化和降低成本的开始)中档玩艺,唉!!!

对其摇杆模具在转动部件之间保留将近半毫米的间隙表示极度的鄙视!精密模具的话我看保留0.1就很好了,对于人手而言也完全可以接受,哪怕0.2也行,别弄得那么恶心。

楼主:
我感觉这个电位器不错!不过我实在是找不到可以替换的了!

网友:
有点不好买吧!

楼主: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网友:
收个10C的尸体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