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试飞450电直出现问题请高手解答 谢谢。

楼主(2009-09-11):
小弟一架FMT450电直 油门推到中间的时候尾舵自旋很列害不敢在推请高手指点 用的是JY401 和天地飞6C

网友A:
确ren摇杆打舵方向,和尾推运动方向是否正确,以亚拓飞机为例,对尾方式看尾推,打左舵,尾推右移,打右舵,尾推左移,如不对,请在发射机上将插陀螺仪的通道反向
然后确ren陀螺自控方向,飞机尾巴往右转,尾推向左移,飞机尾巴往左转,尾推向右移,如不对,请拨动JY401上的反向开关

网友B:
检查陀螺仪的方向、尾舵机的方向,尾中立点肯定也没设好

楼主:
请问那个陀螺仪上要怎末设置呢 尾舵的中立点 和舵机的放向都已经核对了

网友C:
肯定是鸡鸡没调好,看尾桨转的方向对不对,我也试过,后来把皮带换个方向,就搞定了

网友D:
如果尾舵的方向确ren是正确的,只是推理不够的话,可以检查看看通电初始化时方向舵是否居中(与垂直没有夹角),再左右打舵看看行程是否正常,ok的话看陀螺仪的感度,调高,这样如果还不行检查一下陀螺仪的行程限制和遥控的尾舵行程。。。。
lz的控没用过,只能提供一些我自己通用的检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