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9-09-11):
我电脑坏了怎么办?

网友A:
原帖由
lulu9850
于 2009-9-11 15:20 发表
我电脑坏了怎么办?
换台新的。

网友B:
XX很简单
修!换新!

网友C:
我 帮你修...我做网吧的

网友D:
赶快去找财神,叫财神贡献人民币给你就有电脑了。

网友E:
- -! 不是吧,这个貌似不用到这里问吧??

网友F:
换新的或者修理

网友G:
怎么个坏法???????????????????????????????????????????????????????????????

网友H:
无法回答你:回答得简单说了等于没说,要讲复杂点又不知从何说起好。最好请身边的内行人士看看。

网友I:
就是啊 什么毛病 都没说 至少说说现象啊

楼主:
模拟器只能**一次成功
只许成功**一次,要是退出后在想**模拟器,就会花频,,然后提示丢失显卡驱动程序,桌面变的超级恐怖,就象以前的486,重启后又一切正常,也能**模拟器,但只允许一次,不许退出,否则重复以上现象

网友E:
重新装个显卡驱动试试

楼主:
系统都重装了

网友J:
一般来说你要看看是不是电源插头松了 如果没有松 不能启动 你就用力敲机箱 直到把它敲启动为止

楼主:
我用的是笔记本

网友K:
买一个了哦~~~

网友L:
大家别回了,楼主电脑坏了也看不到贴子

网友M:
你电脑坏了还能在这发贴子,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