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的风神顶级FPV机,发图亮相,下午试飞

楼主(2009-09-11):
上次翼龙夜航1000米高度飞桨,飞丢。。。 到现在已经块两个月了,期间一直在搞50,没有再飞过FPV.. 这两天搞了架风神,装起来了,准备下午试飞。
配置如下:
风神空机, 浩马特HB2832 KV1200 + 好盈25A + PPM二次变频8通道FPV专用接收机 + 飞翔精仿APC高效8x5E桨 +  FF9遥控 +  72m二代免晶体功放 +  72mhz专用发射天线  +   辉盛9G舵机X3 +  180度金属云台舵机 +  Sony 520线(实标) CCD  +  韩国进口3.6mm高清晰镜头 +  1.2G 1W军工视频发射 +  1.2G 特制高效发射天线 +  1.2G 10db平板接收天线 +  FlyDream OSD +  FY-10A 平衡仪 +  高脚两轴云台 + 直流降压模块(机翼LED灯) ....

上图

网友A:
 最近流行FPV啊!~

动心!~

网友:
你还不用桨夹,还会飞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流行FPV啊!~

动心!~

你还是先飞飞固定翼吧

网友:
后面的直升机很强!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视频~~
不只能能不能飞到5公里?

网友:
你的怎么那么好使,我的都不好使,老是掉····

网友:
后面的机机看起来很强呀....

楼主:
今天无语了  去飞场发现视频电池没带, 我晕, 只能肉眼飞行。。。。。不过刚好熟悉下风神的性能, 总体来说比翼龙要稳定, 但是会有一点点的失速螺旋, 低空请不要关闭油门拉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无语了  去飞场发现视频电池没带, 我晕, 只能肉眼飞行。。。。。不过刚好熟悉下风神的性能, 总体来说比翼龙要稳定, 但是会有一点点的失速螺旋, 低空请不要关闭油门拉杆

下次记得带上电池。

网友B:
忘带电池算什么

我们这边的模友就出过这样的故事,
驱车二十几公里飞汽油机,到飞场发现什么都带齐了,唯独忘带机翼

网友:
你不是用天6加新功放的吗?
为什么换了FF9了?

网友:
后推桨还用什么保护器
上桨夹

网友:
那个2带免晶体72M功放好用吗,我打算买一个,看了是610块一套。就是发现淘宝那个店家的信誉才60多,有点担心。。。。。。怕怕

网友:
我买了!很好用!不错!

楼主:
今天飞出问题, 视频发射严重干扰舵机,准备加屏蔽

网友:
我的舵机装在尾巴上,没有干扰问题

网友:
期待视频,我估计12km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的模友就出过这样的故事,
驱车二十几公里飞汽油机,到飞场发现什么都带齐了,唯独忘带机翼

太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