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调调四驱马达(130电机)转速,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1):
电调用饭岛干雄的那个:

【产品品牌】奥迪双钻
【产品名称】怒火马达

【产品型号】18007
【马达转速】30000转/分
【工作电压】2.4-3.0V

【产品颜色】随机
【包装尺寸】9.00*5.5*2.5CM

-------------------------------------------------------------

打算用3节电池或者1组锂电池,大家看看这样用行不行的?

热切期盼有经验的大侠分享下,感激不尽!

网友:
四驱车还要倒车吗?不要的话干嘛用双向电调?

楼主:
不充1

是用四驱车的电机,并不是用在四驱车上。

楼主:
那些个发笑的大虾们怎么个情况?

网友A:
可以。
注意,1.要用低电压版的IC
2.要另外选用低内阻的mos管,并且导通的GS电压要低于2.5V
3.上拉电阻要接到电池端
4.谁给你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注意,1.要用低电压版的IC
2.要另外选用低内阻的mos管,并且导通的GS电压要低于2.5V
3.上拉电阻要接到电池端
4.谁给你源程序?

饭岛干雄的图和源程序都在一起打包,从这个板块内下zai的,不过很多年了。而且还有说明,适用于3节到4节电池。3节电池电压不清楚是3.6还是4.5,充电的一般都是1.2V的吧?场效应管的型号已经在图中标出了,参数也有具体pdf可以查,nmos的那个导通电阻7毫欧,算小的了吧?导通电压从特性图上看应该没问题。那两种mos管淘宝上有,就是散新的比较贵,8块钱一对,二手保质量的倒是便宜些,不知道二手的跟散新的比性能差多少?楼上的大虾(非第九区的大虾)能否指教下。感谢回复!

网友:
收个二手恒龙1:18 80A双向电调可以了。

楼主(2010-04-22):
这个算是完成版。之前还制作了个试验版,在洞洞板上的。前后都完成测试,达到预定功能。有必要说明下,这个电路跟发帖最初的想法是有一定差异的。控制方式是:采用遥控数码开关(12个开关),由接收板接收——>单片机处理——>PWM发生电路和逻辑电路——>H桥——电机。

    因为打算用在坦克上,电调是2路双向的。因为刚开始弄的时候没怎么动脑筋,网上找了些资料拼凑了一番。结果导致最终版很多地方不精炼,不经济,不环保,不成熟,不美观。下步有空就把电路优化下,争取节约2/3的体积,但控制方式还是这样,就是同一个思路。

    关于调速和换向,具体的工作都是mcu负责,只要事先拍脑子想下12个按钮分别负责什么功能就可以了。程序虽然只有几K的空间,但足够你发挥的了,可塑性非常强,这个可能是普通遥控器难以办到的。电路上预留了ISP接口,改主意很方便。

最后感谢之前曾关注本贴的同好,谢谢大家。

另外欢迎各种意见,包括批评但不包含人身攻击 ^_____^

网友:
你好

散新按照市场的情况可以分为下列几种情况

1. 真正意义上的散新(即没有原包装的原装货)
A.客户需求量低于一个整包装,供应商把原来的整包装拆开后剩下的一部分的没有原包装的片子。

B.供应商由于运输关税的原因,将原封包装的货物拆开,方便运输,降低关税。

C. 年份老的全新货:这类货大多是一些置放时间久了,外观不好的货,只能用作散新处理。

D.还有一部分封装厂来的:因为往往IC的设计单位并不具有自己的晶圆制造厂和封装厂。当一大批晶圆被送往封装厂去进行封装,完成以后IC设计单位可能会因为资金问题,收不回所有封装好的片子,那么这一部分货封装厂会自己拿去卖,因为他也不需要打上自己的标也不会再做包装来加高成本,所以他们就会散卖。

E.由于封装厂管理的问题,其员工通过非正常途径运出公司的,转手买掉的片子,流入国内的。这类片子因为没有进行最后的包装过程,所以没有外包装,但价格比较优惠有时候比国家级代理的价格还好。

F.IC设计是针对唯一的生产线,具有觉对的唯一性的,而有些部分厂家在实际生产销售中并没有如此大的生长量和需求量去不停的让生产线生产片子。而工厂方面为了保障生产线的性能,不能完全弃用,所以为了保线生产出来的片子,厂家就会低价卖出给专门收此类货的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封装厂封装之后,超过了一定时限,厂家一直都没有付钱买走的。封装厂也会低价卖出给收货的人。

2. 以次充好的散新(即残次品)
次片即IC流水线上下来因内部质量等问题,而未通过设计厂商的测试而被淘汰下来的芯片。或者由于封装不当造成片子外观有破损,而同样被淘汰下来的芯片。

A.流水线上下来的片子。就是在厂家检验的时候,被扣下来的片子,那些片子不是说有一定有质量问题,而是一些参数的误差比较大。因为往往厂家对片子的精确度要求很高,挑选后剩余的芯片就成了所谓的散新了。同样的,因为片子的脆弱,我们的旧片在加工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参数的误差也有小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同一个货,有些客户用的没问题,有的客户用的有问题。

B.质检的过程中,因为人工加电脑的检测中,流水线从电脑中过,有时候片子并不是真的有问题,而只是卡住了的时候,工作人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愿意放过一个坏片,所以就丢了一大把,那么这些就成为所谓的散新。

特点:在很高的质量要求下,反映效果不好,只能满足一般性的需求,货有一定的失败率。因为是处理品,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购买时要有清楚的分析,看他对片子的要求如何。另批号较杂。主要从代理和经销商手中获得。这种货一般不需要加工。

3. 假的散新(即翻新货)
电子市场很多商家经常把翻新货说成散新货。

总结:市场上散新货种类繁杂,第一类散新货(真正的散新货)在质量上还可以放心,第二类散新货(残次品)在报废率和稳定性上就会与原装货有区别,这两类产品由于都是新货,非常难鉴别。第三类翻新货危害就更大了,有可能就是挂羊头卖狗肉,长的一样,其实功能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散新货大家最好是避而远之,除非是在有一定保证的基础上购买。
     关于翻新
1. 真正意义上的翻新货
一种是旧货翻新。产品从原厂生产出来以后,经过使用,有了一定的磨损,性能各方面跟原厂刚生产出来的时候有差距,经过特殊的加工,是它的外表或者性能恢复到接近原厂刚生产出来的状态。

另一种是由于管脚长期未使用氧化或者管脚磕碰而导致歪脚,进行重新整脚或者镀脚等对片子的外观进行修复。很多年份老的散新货其实都是经过了此类的加工处理,只是市场习惯把这种货也定义为“散新”。

总结:真的是旧片翻新,质量肯定要比所谓的散新的要好,甚至比原厂的质量还好。当然也有些一次性的片子,比如一次性编写程序的芯片,有不可擦除的程序,就几乎不能再次使用。而年份老的散新货因为出现氧化或者歪脚等问题可能会出现焊接的问题,导致产生报废率和稳定性上的问题。
4、旧货,拆机件
定义:产品已经使用过,通过热风或者油炸的方式从电路板上取下。有的商家可以对旧货或者拆机件进行简单的检测,有的可以直接继续用,有的则需要进行翻新的工艺之后才能使用,上机有一定的失败率。
   拆机翻新件多见于广州,而且有很多为了做到批次相同,多经过打磨,把原来的印字打磨掉,印上新的字,这样打磨过的新片一定不要用,因为有很多情况下,比如客户需要IRF7832,20A的MOSFET,他们会把其他型号的MOS比如15A的MOS打磨后刻上7832的型号。现在广州市面上所谓的散新,多半是翻新件,而你问他是什么货源的时候,他一开始会告诉你是全新的,再追问,他会说是散新,一般是不会跟你说是拆机翻新。
  如果要按照品质质量来排比,应该是这样的,全新原装进口最好